纯新手,CPU周围的4V680uf的电容可否用6.3V1000uf的代换

楼主(2010-01-26):
CPU周围的4V680uf的电容可否用6.3V1000uf的代换
cpu

网友:
完全是可以代换的,电容的代换规则是"大得小不得",

网友:
可以代换,不做最好用原型号,4V680U的好像775座板用的,个比较矮,6.3V1000U的个应该要高点,换上去有可能装不上CPU风扇。

网友:
可以换来着,但偶尔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的!

网友:
可以代替的

网友:
这得看你的主板型号,如果是775的换上了风扇不能上

网友:
为什么说775的换上风扇不能上啊,不明白,哪位大哥能否赐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会压到电容啊。

网友:
现在我已经用6.3的换上了~~把风扇用机器磨了磨,换电容之前机器在运行大游戏一会儿后会重启,换完6.3的之后还是重启,并且更频繁了~~
是不是6.3的换上去不太稳定啊~?电容都是我从破板子拆的

网友:
板子是V星P965Ne02

网友:
如果是6.3V的,CPU风扇根本扣不住

网友:
我已经把风扇底部处理过了~~~现在能装的下·~
还是老自动重启

网友:
可以更换 一般情况下uf和更换前的不能相差太大 V能大不能小

网友:
耐压和容量都高于原来的,可以换,只要能装下的话

网友:
为什么要换?如果是换了好品质的电容还可以,品质不好的还不如原来的呢。6.3V的好像是铝电解的多一些,4V的多是固态电容吧!还不如不换呢,再说6.3V1000uf的个头大一些,可能会上不上CPU散热器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换,我一块板子上换了9只都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······

网友:
不能换的, 试过就知了。 6.3V电容内阻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上下不差20%么,1000的差多了吧

网友:
难到会不可以!???? 电容代换原则都不知到么!耐压容量比原来大就可以,体积只是安装时要想到的。我想除了谐振电容代换要求严格,估计其它没有它么高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