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回写ATA

楼主(2010-01-26):
ST380011A跑完自校准,怎么确定现在的服务区,也就是ATA的偏移

网友:
7200.7的盘
PC3000作为那校准能自动找到新的伺服区的
你选择写入即可

不要写入到原来备份的地方去

网友:
加LDR快写的,直接写就行,硬盘会自动找的。
PCHS慢写的,T级下用y指令看一下ATA地址,详见PCI3K说明书,我就不浪费时间了,PUMA之前不支持y指令的型号,要自己看SA区首地址后+偏移算,或用3K自动算出来后记下,加ATA文件后,再填入刚才的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