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P15L4屏暗

楼主(2010-01-26):
接联想LXH-P15L4,屏暗
1、先接上外接高压板,故障依旧
2、灯管全换还是这样,因为心急换断了两根灯管,心疼啊
3、刷程序后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先接上外接高压板,故障依旧
2、灯管全换还是这样
这怎么可能,楼主能否解释一下

网友:
请问一下,这是什么程序,是刷进屏码的程序?是用什么把程序刷进去啊?

网友:
是不是刷程序刷好的?开始怎么不点下灯管呢?

网友(2010-03-16):
应该是屏程序 楼主要是说一下屏的型号就更好了

网友:
暗屏可能是是程序的问题吗  ???
程序的问题只能白屏   高压板什么原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