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讨论一下关于笔记本进水的一些维修思路和经验吧!

楼主(2010-01-26):
我这有2个笔记本都是进水的。一个是不能触发。一个能触发之后掉电。我通常的一些方法就是先清洗。之后仔细观察进水锈灼的地方进行检查。之后就没有什么方法了。大家有什么方法,不妨写出来讨论讨论吧!

网友:
洗刷刷,轰干(最好放在烤箱里弄个 半天左右)
接着清除主板的短路地方,补焊,打值,上电试机!!
修进水本本的简单处理方法和步骤.
对与进水很久的修起来比较费劲,一是扳子腐蚀情况严重发生短路断线等,
二是电阻电容的变质这样的问题很难修,特别是电阻变质,修得是头大啊!!
除非你是理论高手,看图分析的很好,那还差不多!
对于我们新手来说,哪个还有点遥远!

网友:
进水有什么固定思路吗?还是先把上电时序搞搞透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清洗,放烤箱烘干,如果要有点线图就好修点,就怕断线,小电容电阻腐烂

网友:
是啊。是啊。进水这个东西。就是要求细心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