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c466L进水插cpu和内存,电流到0.32处掉电。寻求思路。

楼主(2010-01-26):
大家讨论一下开机掉电的维修思路吧!据我知道的就是查电源管理部分。笔记本开机之后,ec或者开机芯片开启各种电源供电,并且接收反馈信号如果有一路不正常就会保护。不过这个只是些理论。谁有维修这方面的经验,希望能指点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掉电应该后级有短路呀,查查后面的输出各级输出电压对地

网友:
仔细看看有没有段线的

网友:
看下 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进水的机器好多是进到南桥里的 你看下吧

网友:
好像是有断线的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电池开机电路上是不是有断线

网友:
还是要仔细检查是否有断线,进液的机器断线多

网友:
酒精洗下,然后查查供电CPU  内存了的,看看电压正常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