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 presario 3000 黑屏故障

楼主(2010-01-26):
有哪位朋友修过这款AMD处理器的本本,故障如下,看电影突然黑屏,关机后再开无显示,开机按钮按下后能听到“嘀”的开机声,黑屏。在线等,多谢了。
处理器
黑屏

网友:
电流到了多少,说清楚点好给你回复,一般这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你先接个外显,看有没。如果有那你就检查屏线和黑屏开关等。如没有那你就加焊北桥吧!因为差不多是通病。

网友:
接外显看看,基本是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,己搞好了,原来是灯管坏了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冒汗!灯管坏怎么列为黑屏了!

网友:
这位仁兄,暗屏和黑屏分清楚点啊。。

网友:
我还从来没遇到过V3000灯管坏的,除显卡外,其它故障都比较少

网友:
是LZ没说清楚, 应该是暗屏,还是有显示的,只是很暗,虽然V3000大部分是显卡通病,但是也有其他坏的可能,我上次就修到一台DV2000,开机掉电,是供电芯片问题的。

网友:
灯管坏应该称之为青屏

网友:
6150集成显卡北桥,应该不会错了,通病

网友:
灯管坏了为什么会报警呢,楼主解释一下

网友:
一般来说 3000的 显卡毛病比较多啊

网友:
解决问题就好,而且知道毛病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