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45p-g-rh 不复位

楼主(2010-01-26):
有一块ga-8i945p-g-rh主板,现象是不复位,CPU供电正常,IO换过,复位钍是0.1V跑线路复位脚连到一个标志Q9的MOS管(型号是:K1P),找了个1P和702换了也不行,没有思路了,请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别的供电正不正常,说清楚些,要不没法回答你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