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屏K431屏线问题

楼主(2010-01-26):
刚开始是点不亮,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弄断定两断,自己接好了

现在修复成功了,我把CPU拿下来重新装上就好了,后来怕不稳定给CPU加焊了下

可屏幕上有一条2-3CM的干扰线,不是很明显,用10-20分钟显示效果达到99.9%,只有一条竖着的很淡的干扰线,

我接的应该是图纸上5-6两根线

请问这是因为屏线是接好的原因吗,有没有办法改善

网友:
楼主是飞线接的吗?不会是干扰造成的吧?这种屏线好象是有屏敝层的,不如换根屏线试下

网友:
我没有飞线,是把断线接一根液晶屏用的那种小线再做到接口上,我接好后测了都是通的

网友:
还是你接的线有问题,可能是你接好后,处理绝缘的时候出问题,仔细查看接口,确保接口没有松。

网友:
用铝箔纸封好试试@

网友:
查看下电容,注意4和5那里还有两个电感呢,都看看下呢

网友:
这个是高压板的连接线呀,应该不会造成你说的那种现象

网友:
是不是碰着显卡芯片方面的东西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一根,

网友:
我又拆了重新把线剪短一点就热缩管套好就可以了.谢谢大家

网友:
屏线受干扰了

网友:
屏线长度不能差太远,查多了信号就不同步了

网友:
信号有干扰,不接线位置做屏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