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管代换

楼主(2010-01-26):
场管D410能否用D412代换,如果不行那种容易买到的管子可以替换,谢谢!

网友:
可以代换,用N沟道的场管也可以

网友:
3055也可以代换

网友:
要看用在什么地方,D410和D412都是N型MOS,但是D410的参数是30V 8A,D412的参数是30V 85A

网友:
楼主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吧

网友:
谢谢!我是用在775主板上的可以用D412吗?新手请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