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

楼主(2010-01-26):
机器拿来问题是短路,南桥边上一个MOS管击穿。。。更换后能上电,5秒就掉电,开机键上三个指示灯全亮,小板上亮一个。。。3.3V正常 CPU 1.73V。。。求助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
cpu
掉电

网友:
加焊一下网卡芯片

网友:
网卡芯片虚了。。。

网友:
按通病修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