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mvp3G5频繁启动无法进入bios设置

楼主(2010-01-26):
一块磐英mvp3g5主板由于运输问题,碰坏一块板载cache和cpu插槽边电容,取下损坏的cache,换上好的电容后插上cpu,内存,显卡后能正常启动,但启动后不久就重启,连bios设置都来不及进入,如此往复,维修工程师说怀疑是那块winbond w83877TF I/O芯片损坏,由于该I/O芯片暂时没有,故没有试,不知各位网友有何看法?

网友:
````你这故障是重起,不应该是进不了BIOS吧

网友:
这个可以进博物馆了 不知道LZ拿它来做什么? 修它还不如换个

网友:
这板也好老了吧。修来有价值吗?

网友:
看你主板上三根内存。。。你先排除一些非主板问题吧。。。比如换一根内存试试。。。
这种VIA 的南桥常虚焊。。。你用手压压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

网友:
是频繁重启,连bios都来不及进入,所以标题里加入了无法进入bios设置;
内存条都是micron品牌机上拆下的好条,64M,256M的都是PC100或PC133规格的,不存在内存质量问题;
至于南桥,当时维修的工程师按过,也检测过,无果。
bios已是最新版本,可以支持k6-III+的CPU的。
该板就是网上盛传的可以上win7的那块,配合K6-III,Radeon显卡,其效能还是有实用价值的,网上的视频基本都不会卡了。

网友:
这版子的价值就在那ISA插槽上

网友:
清空一下CMOS设置,用洗板水刷刷内存槽试试。

网友:
有ISA插槽的板多了去了,最大路货的BX就多的是,这块是MVP3板皇,好的时候板载2M,配合k6-2+,k6-III,K6-III+构成最早的三级cache架构的x86架构,效能不次于同频的PIII系列,关键该板南桥可是原生就支持ATA66的,这点比很多BX都强了
至于内存槽洗液,那么肯定么?我可仔细看过,内存插槽不脏啊
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啊

网友:
没人提供新思路么?

网友:
落得真快啊,难道就真没人能修修么?

网友:
江浙沪附近有维修这种主板的朋友么?

网友:
要不寄到维修基地看看吧

网友:
isa 接口有些部门有用的 所以啊

网友:
各个电压是多少,电压有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重启是由于短路或电压过低,查一下。

网友(2010-03-11):
经维修基地判定,无果,唉。。。

网友:
彻底无望了,不过还是借这个贴提醒维修基地加强人员责任心,板子可以修不好,但cpu卡子都断了却不帮助取这种态度不可取,也请广大网友如果寄给维修基地维修务必提醒他们注意包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