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蒲170S6 开关几次后才能正常显示

楼主(2010-01-26):
一台飞利蒲170S6不能开机,打开后盖发现几个小电容漏液鼓包了,更换后可以开机了,没用几天,现象又出现了:显示器长期不断电,第二天早上开机,显示器无显示,显示器关一下,在开,关开几次后才能正常显示,谁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首先问一下你换的电容是在哪个部分:驱动板or电源板?如果是驱动板你是不是原值代换?看现象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(如果你换的是驱动板电容)

网友:
不显示时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样的?请描述清楚

网友:
飞机要换全部按键的

网友:
换的是电源板上的电容,按键应该没问题,显示器是24小时不关的

网友:
换上的是垃圾电容.

网友:
有的部位的电容一定要换相同容量相同耐压值的,不知到楼上注意了没有!

网友:
非也。应该是说,测一下5V输出端的电容有无问题。碰到好多5V端的没鼓包却失容的情况。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摩托车12V转向灯作负载测试一下。要是灯闪,就直接换电容。不管有无鼓包。

网友:
非也。应该是说,测一下5V输出端的电容有无问题。碰到好多5V端的没鼓包却失容的情况。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摩托车12V转向灯作负载测试一下。要是灯闪,就直接换电容。不管有无鼓包。
引用 网友A:

解释一下你用灯泡的原因.为什么不用别的.而是这个灯泡呢

网友:
非也。应该是说,测一下5V输出端的电容有无问题。碰到好多5V端的没鼓包却失容的情况。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摩托车12V转向灯作负载测试一下。要是灯闪,就直接换电容。不管有无鼓包。
引用 网友A:

是个好办法。但是不明白灯闪说明啥道理。

网友:
飞利浦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我修到过,我修的时候是电源的问题,你查一下光耦反馈电路看看,具体什么坏我忘记了。

网友:
因为这个灯泡是12V的。即可以测试12V,也可以测试5V。负载大约3~5W
这样能说明什么问题:电容失容导致滤波不良的典型症状就是带不起负载。如果将灯泡接入此故障的电路中,表现的就是灯泡一亮就灭。(如果正常,则是常亮。)在电容失容,却又没有表现出鼓包的时候,比较有用。

最重要的一句话,就是:电容失容导致滤波不良的典型症状就是带不起负载。
对于高压条。可以表现为一闪灯管即灭,对于5V驱动板供电。表现为开机指示灯不亮。而这两种症状,不挂灯管测试,都能怀疑到是高压条短路。

网友:
另外,用灯泡的原因,,,就不用说了吧。。直观。难不成带坏硬盘?用灯泡。亮了就说明供电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