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66不上电流

楼主(2010-01-26):
请教,旭日466C待机时0。02电流,触发后0。04电流,有后级电压没出来,分级是2。5V 1。05V   1。2V     其电压的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都是同一条线路的,从南桥出来,南桥换过了了,但还没有控制电压出来,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那你那里3.3v 和5.0v有吗

网友:
电流0.04,南桥没工作。查EC到南桥

网友:
那你重点查开机电路了,先查开机芯片和南桥以及晶振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