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个长城T60的机器

楼主(2010-01-26):
长城t60的机器开机花屏,加焊显卡后,加电无显,以为芯片挂了,换全新显卡后,故障依旧。怀疑不是显卡的问题了,会不会是掉件了,查图纸并没有掉件,然后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查,后面打了一下bios的波,看了一下没有跳变,刷了一个benqR55的bios程序上去,开机了.此板和benqR55 方正T550N的板子是通用的。希望以后大家做显卡之后不亮了,先看看是不是bios也挂了。

网友:
晕,。做显卡还能把BIOS程序做丢了啊!

网友:
真是高人啊,做显卡都能发现BIOS程序丢了.
不服不行啊.人家最后把机器修出来了就行了

网友:
真的还是假的,我还没遇到过,到时前几天做V3000的显卡出问题了:客户来是花屏,加焊后不亮了,又换个新的,做上还是不亮,怀疑没做好,有加焊了一次,涛声依旧,心里有点慌。用表量下,是旁边一个三极管挂了,换上课新的三极管就亮了,虚惊一场

网友:
BIOS这么容易坏呀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