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BIOS密码清除

楼主(2010-01-26):
求华硕笔记本BIOS密码清除方法 密码保存在哪个芯片里面

网友:
你说的很模糊,别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你;起码你应该把机型和版号说说吧

网友:
要不先刷BIOS吧,我有太话说就是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刷BIOS 不行 就找密码芯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BIOS试试行吗

网友:
忘记写机型了 是华硕F8P

网友:
有哪位有华硕F8P的BIOS,请传份给我 谢谢

网友:
刷BIOS和清BIOS效果是一样的,要是有码片的话还是不解决问题

网友:
换码片可以吗 第一次遇到有密码的问题

网友(2019-09-18):
笔记本bios密码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32778-1.html

网友(2023-01-11):
可以计算出来万能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