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31M-S2L

楼主(2010-01-26):
GA-G31M-S2L主板代码从C1跑到0D不亮
刷bios好使
但是客户用了几天就又返回来  还是原故障
刷了  好了   过几天又返回来  换了版本刷了
还不好使  各位大侠有修过的给帮帮忙

网友:
更换BIOS芯片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烧过当时可以用,过几天都不行了,等待高手指点!

网友:
BIOS的供电电压不稳会造成BIOS数据破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