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CF卡槽

楼主(2010-01-26):
佳能的老相机上的CF卡槽是否通用?都是I系列的老相机,一个是2百万像素的,一个是4百万像素的?4百万的CF卡槽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是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的,只要接口一样.

网友:
明天拆开来装上试试看....

网友:
今天拆机看了一下,接口不一样的.一个是按扣式的,一个是片插式的.

网友:
相机提示存贮卡错误,听一位前辈说是CF卡插槽的问题,换个槽就行了..可手头上没有没有办法测试

网友:
一般来说,存贮卡槽并没有什么电路,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转接口,如果提示错误,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可能,

第一:存贮卡槽的针氧化了,小心拆开不锈钢套,用刀片将每个脚刮几下,注意要全部刮.包括检测卡是否上锁那里.

第二:卡槽本身无故障,是转接到主板的接口氧化,仔细观察.

第三:卡槽和接口都无故障,就是CPU的问题了,不好搞了,没有经验的就要换主板,有经验的就要找CPU来更换了.

最后,祝你好运,只是卡槽接触不好,

网友:
一般来说,存贮卡槽并没有什么电路,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转接口,如果提示错误,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可能,

第一:存贮卡槽的针氧化了,小心拆开不锈钢套,用刀片将每个脚刮几下,注意要全部刮.包括检测卡是否上锁那里.

第二 ...
引用 网友A:

版主相当热心,相当高手

网友:
一般来说 存贮卡槽的针氧化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嗯....希望如此,如果不是接口和卡口的接触问题,那就不是普通维修就能解决的了.

网友:
再拆开来看看有没有被氧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