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bp-m主板跑26不亮

楼主(2010-01-26):
asus p4bp-m主板跑26不亮   但可以听到亮的报警声,此板没有独立插槽,换过集显,也刷了BIOS都无效,另测得行对地阻值613,场对地阻值500,第九脚5V正常,下面不知如何去修,望高手提示

网友:
场的阻值有一点低,如果你已经换过北桥的话,再量一下集成显卡的的时钟吧

网友:
北桥没换过,时钟是第几针脚呀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虽然不知道第几脚是时钟脚,把时钟芯片换后正常.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