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表哥修电脑

楼主(2010-01-26):
近日表哥的机子开机不能自动加载系统,开机自检画面下面有两行英文提示……于是进入BIOS设置程序查看,发现各选项已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,于是重新设置BIOS并保存、退出。接着能进入系统并正常使用,可是关机、断电后再开机,故障依然。
    按以往经验,这可能是主板电池已失效了,遂拆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,电压正常。这时又怀疑CMOS芯片松了,于是用起拔器把CMOS芯片拔出重插。可是BIOS设置仍然不能保存,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电池座旁边的贴片场效应管的对地电压,正常情况下应有3V左右的电压,但实测各脚均无对地电压 。这似乎给维修带来一丝曙光,因为主板电池是好的,场效应管上没有电压,电池和跳针之间就只有一只贴片场效应管,所以初步判断这只场效应管已经损坏。可是换上一只好的场效应管之后,问题依旧。这时候无意间用手指按压主板电池发现有3V电压,当手指松开又没电压。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在电池座上。可是拿下电池后无论目测还是用万用表测量,电池座两极板均焊接牢固,后来DP仔细观察了很久,发现负极板簧片尖端的触点上有少许发黑(如图),极难发现。于是用刀片刮走黑点后装上电池,再测量场效应管引脚上有3V电压,至此故障修复。所以如果遇到上述同样的问题时,不妨先观察一下电池座的极板触点有否氧化、脏污等现象,以防多走弯路。

  声明:这个照片是块废板照片,IO被我弄下来了,~~
BIOS跳线,通常是短接2和3针是恢复出厂设置。

网友:
```大多CMOS不保存都是电池座氧化导致

网友:
那个不是场馆是双二极管

网友:
呵呵,还有比我菜的,双二极管说成场管

网友:
呵呵,不要笑话人家,你们开始修的时候就难道没有把这个双二极管当做是三极管的?我开始也是哦,后来仔细一看电路才知道,当时还用表测试的时候,我说怎么可能,是不是坏了?郁闷了。

网友:
电池座子本来氧化的情况就很常见的  所以弄的时候要注意些

网友:
电池座子氧化的问题,比较常见.
用表一测即知.

网友:
呵呵,场管,二极管……

楼主你够牛,能把cmos芯片给撬下来,去搞搞清楚bios和cmos的区别吧……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,这样的细节楼主都能发现

网友:
值得学习,看来会观察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思路真乱啊你。

网友:
我想问下楼主。  电池座旁边有个网卡芯片被去掉了也不把上面拖一下。不怕连锡。

cmos电池不保存最应该想到的就是先把座刮下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啊。没看下面还有字里。

网友:
对初尝维修的我帮助很大,看来修板得细心加细心了

网友:
纠正一下,楼主拆的是BIOS 不是COMS,COMS在南桥里面,再一个连到电池的不是三极管,是双二极管,你拿图看看就明白了的。COMS不能保存首先就是检查电池,当然包括电池下面的弹簧片的接触问题,这问题几乎隔一天就有那样是主板来修的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经常碰到的,尤其是些用的年头有些长久的主板容易发生。

一般我处理是将氧化点刮干净,然后再上点焊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