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型号buz80的管用什么型号可以代用

楼主(2010-01-26):
buz80是我加dvd电源板上的,经测量确认是这个管损坏了,去电子市场找过没有这个型号的,谁知道有没有可以代用的型号??
求助

网友:
此管是场效应管,用耐压大于600V,电流大于3A,功率大于30W的N沟道场效应管如K2465等代用。

网友(2010-03-10):
谢谢楼上的,找我朋友修好了,结果不是那个管子穿了,是旁边的一个电阻挂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