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现代 Q15NA MCU 程序

楼主(2010-01-26):
WT61P4
Q15NA
VER3.22
屏为:M150XN05  20 PIN 30 PIN
现代15寸MCU的程序,我备份的朋友发一份。

网友:
屏为:M150XN05  20 PIN 30 PIN

这个是什么屏? 20+30?

网友:
就是20条线,和30条线的接口

网友:
我有一个是现代Q17N的,不一定能用的。

网友:
n17q 估计是不能用的

网友:
传给你们哟,好的请给我加分。

现代17 MST9111 WT61P4 带音频.rar

网友:
楼上的程序。开关机正常,但图像不正常的。希望有Q15N程序的朋友,能尽快传一个。

网友:
是怎么样的不正常,上个图。设置一下分辨

网友:
芯片一样的,型号也一样。只是大小区别了。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试过了,肯定不行,改板吧,以后有了同样的再备份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