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变形 有办法吗

楼主(2010-01-26):
一块影驰730gt 核心被压塌下去一点 现在花瓶 有办法恢复吗
芯片

网友:
植株不一定行,有可能核心已经压坏

网友:
影驰的核心变形基本上都是由于风扇压的,重做应该可以的,我搞过很多的

网友:
显存如果也坏掉了,就换新的

网友:
影驰的 大风扇 ,
这种 重新加焊一下,基本可以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