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奇怪的花屏

楼主(2010-01-26):
华硕的Z99J   本子  最开始是 花屏  外接也花   , 直接做显卡   ,做完就OK 了

拷机一天正常,第二天在拷 , 就又不正常了,显示器上 显示12个小的桌面,  就是桌面的缩小版 , 什么都能正常用,外接也正常,

什么问题 还是显卡的 问题吗

网友:
这应该是8400显卡常出的通病吧,修过很多了

网友:
确定芯片做好,驱动还是原来的驱动吗? 如果能进系统的话,不妨下个官网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 是7300的

我又从新 做了 问题 依旧   这个 和驱动 百分百 没关系  在 DOS 下 是正常的

网友:
应该是dip的问题

网友:
华硕会用dip跳线来选择默认最大分辨率的选择,你查查图纸吧

网友:
植珠做显卡OK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样都是显卡的问题, 已经是通病来的.

网友:
昨天晚上 ,还是那样 , 没修  打算早上换屏,早上一点亮  又正常了 ,点了20分钟左右 又坏了,

这个正常的时候你怎么用也没事  ,从器 就不性

网友:
换个新的或许就OK了

网友:
必须得换,不换不行

网友:
刚刚 把屏换了还是 一样

网友:
更换新的芯片     测试  到现在 没问题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拿下来重新值了 再做上去吧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。以前遇见过

网友:
这问题碰到过,是显卡重做就行了

网友:
这样的显卡要取下重植的,无铅的吧

网友:
直接换的新芯片  到现在也没 问题  估计是没问题了

网友:
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,我曾经遇到过DELL D630出现6个画面的,就是显卡芯片造成的!

网友:
换了新的这么长的时间没有问题,应该是没有问题了,你换下来的也许也是好的,下次放到别的机器上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呢

网友:
取下来,重新植锡球坐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重新植球做显卡吧,百分百的显卡问题

网友:
恩等下次 有机会把拆下的那个  换别的机器上试试  ,,  本子现在是没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,直接换掉吧

网友:
把显卡拿下来从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