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主板

楼主(2010-01-26):
有片主板,只知道是Thinkpad的,不知道具体型号,望有高手指点!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,建议有字的地方局部放大一些

网友:
xiexie...........

liu13403327758 -20 灌水
圣博维修 -1 灌水

网友:
已经知道了,是FOXCONN代工的THINKPAD G50。

网友:
没见过,看主板上的字,

网友:
什么啊我都看不清啊

网友:
好像是THINKPADZ60

网友:
看不清字,有字的地方来个特写

网友:
可以开机就好了,一看就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