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做系统盘使用。蓝屏。

楼主(2010-01-26):
120G的笔记本硬盘. 装不上系统,安装过程中狂蓝屏. ghost 光盘安装不能复制完数据.U盘安装也复制不完. 提示很长见的缺少"*.txt" 用安装版安装可以复制完文件但是重启安装的时候等待安装完成39分钟的界面稍等一会就会蓝屏. 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.用别的机器ghost做系统.可以正常复制完文件.重启安装的时候我拿到原机器上安装. 到了释放dellcache的时候蓝屏.无法用dm分区.在分配完所有分区之后 按了确定总是会停留在正在划分的界面. 无法用DM低级格式化. 选择低格之后0%-6%非常快 不正常常,一秒一个百分点。到6%就不动了。怎么走也走不动。换成单个的低格工具 可以格动。这个盘 当成移动硬盘可以正常使用。 拿个新的160G的硬盘可以在这台笔记本上正常使用。
请问这个硬盘是什么问题》?

网友:
用mhdd 扫下

网友:
用mhdd扫了 扫不动。试了几次能扫一个格子还是个A。 郁闷.. 哪位老师能帮我解答一下.

网友:
用MHDD清零命令清零下

网友:
LZ不说明是什么牌子的硬盘,别人怎么能准确回答你的问题呢,例如是希捷的盘要通过COM数据终端检测结果来判断。

网友:
内存有没有问题啊,把这个硬盘放到别的好机器试试,有时内存坏了点老丢文件,还有数据线有问题也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