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捷845PE-I主板,能滴不显示

楼主(2010-01-26):
威捷845PE-I主板,诊断卡一路跑到7F,开机有滴的一声,不是显卡问题,显卡有换过,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故障,应该从哪里查起
VGA的复位有低高电平,时钟有1。6,电压1。5V,3。3V,12V和5V都正常
显卡

网友:
报7F表示已经通过测试了,先换个PCI显示试试!

网友:
没有PCI显卡啊,两张VGA显卡在别的机子能显示,在这个主板上就是能听到滴的一声,却怎么都不显示

网友:
上假VGA卡。。打哈数据线对地阻值。。。来判断是不是北桥空焊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