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的845pe主板问题?

楼主(2010-01-26):
主板能开机,也能进系统,就是找不到pci设备,网卡什么的都是问号,上测试卡,听到跑马。可测试卡上就是不显示,也没有时钟信号灯,测pci时钟脚,无电压。测pci插槽上的a3   a4  都没有5v电压,a5 又有5v电压,不知道怎么查了 ,各位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我记的我好像修过一块主板  也是PCI槽不能识别任何东西
最后好像换了个晶振就好了

网友:
换南桥晶振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