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C467A开机几分钟就死机

楼主(2010-01-26):
我接了一台联想旭日C467A笔记本电脑,安装系统不到一半就死机,问了一下客户,客户说以前是好的,但电风扇有响声,就自已打开后的的盖子把电风扇搞好了,能用,过一天该电脑种毒了,所以他重装了一下系统,就再一装不好了,拿到我这里,我用U盘引导,安装到一半就死机,后来不安装系统开机5分钟左右就死机,不是电风扇的原因,我排除了,望各位师傅们看后指教一下,先谢谢了,还有就是谁有联想旭日C467A笔记本电脑的电路图

网友:
我看,还是先排除除主板外的其他原因

内存

网友:
排除散热问题外应该是主板上有元件焊接不良,或电容等老化现象

网友:
拆条内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