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两块主板的维修,发来与大家分享。

楼主(2010-01-26):
第一块:EP-9NDA3+

故障现象:开电一闪即灭

维修步骤:拆了所有东西,测小电源12V短路,但测所有上下管全无短路,用850吹下所有上下管放电再测又全是好的,再测板上12V已没短路。装上所有场管再开电居然没短路了,晕哦!难道电没放完啊!上U看到了C1,待我装上CPU风扇后在开又保护了。又测全板其它地方并未发现短路现象。无意间发现了ATTP1这个芯片,此芯片是温控的,关于此芯片我不在多说了,心在飞翔老大讲的很详细了(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471&highlight=)。怀疑此芯片有问题,取下后短接3,6脚后开机不在保护了,可是插上内存,显卡后跑完不亮机,后刷BIOS后才正常亮机。正准备设BIOS时发现键盘用不起,一看居然没通电。测1,5脚有5V,测4脚无5V,再测正面的电感上又有5V,断电测4脚的阻值为无穷大,1,5脚为正常的500多。跑线与刚才那电感相通,在测电感又是好的,无赖换了PS2头子,无果。想是不是电感不稳定呢!吹下电感后才发现,此电感直接5V那头以脱落,当用表测电感两端时,因为力量问题把电感压紧了,所以测起是通的,当吹下时有部分还粘在主板上。换了此电感后一切正常,此版终于修复了。哎!挣这60元真不容易啊!

第二块:联想的945原装板
故障现象:开不起电
维修步骤:此板客户说是因为插线板短路才坏的,开电保护,疑为短路。测12V,南北桥,USB都无短路点。当时就有点晕了,后直接测电源24针头,当测到红5V时发现对地完全短路,在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东西短路了。于是用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来烧。把电源电压调成3V,电流调小点黑表笔接地,红表笔接红线那插座。马上就看到了1安多的电流,马上摸主板上各芯片,在摸到IO时超烫,不用说IO肯定短路了。取下IO后阻值为30欧,觉得有点小,再烧又并未短路,找了个IT8718F-S 换上后一切正常,上内存亮机,此版修复。这个是原装机我收了80元,呵呵!

网友:
楼主这接的是直接客户的还是经销商的啊?
第一块板子怎么这么多毛病啊

网友:
经验相当好

网友:
是一个老客户拿来的,他们公司的电脑都是拿到我这来修的。至于怎么这么多问题,我也纳闷呢!挣钱不容易啊!

网友:
佩服。楼主可以称得上高手啦~~

金刚马媛 -2 高手不是这样决定的

网友:
学习了。板子维修还是很有前途的嚒。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,全拆了,怎么只收60元
不过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

网友:
发现有5V全短路的就可以直接杀IO了,误判率顶多为百分之十

网友:
台式机的主板已经是穷途末路了

网友:
一步一步查,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还有我觉得修主板没有穷途末路 主要是有量的话 还是可以赚到钱的 好过修家电

网友:
LZ的维修思路够清晰的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。楼主修主板的经验不错哦,思路很清晰明了

网友:
像LZ的第一个现象,以后就应该对那几个芝麻管放电先!!!(短接D-S)就不用这么麻烦了

网友:
经验不错 很长时间美来了  来了就看到这经验 不错

网友:
胆大心细,配合经验。

网友:
基本把论坛里面的东西运用的纯熟了,估计要是我会跑很多

网友:
分析清楚,有理有据,总之是理论上去了对实践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啊,维修才能快。学习了。

网友(2010-03-07):
LZ的维修经验和做生意经验挺丰富的 值得学习

网友:
估计每个三年五载的实践没有这样的技术。

网友:
第一片 板问题也太多了吧
经验值的借鉴

网友:
楼主拜你为师

网友:
拜你为师收徒弟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