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Pavilion dv2000显示花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

楼主(2010-01-26):
惠普Pavilion dv2000显示花屏好像没有装到显卡驱动一样,不过外接显示器显示完全正常的,一点花屏现象都没有、、显卡芯片之前是给人加焊过的、、、请问还是不是显卡芯片稀罕呢?还是屏的问题、、、麻烦各位各位分析分析、、、

网友:
不确定的话先换张屏试下。。。在考虑显卡。。。因为外接正常。。
说下是什么样子的花或传上来个图片 看下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好像装了系统没有装显卡驱动一样颜色最高只能上到4一样,不过它一开机就开始花屏啦!外接的显示器的话开机到关机都是正常的,

网友:
怎么都没有人来帮帮忙忙啊

网友:
用个屏上去看看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换个屏试一试,再考虑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二修机器不好说了,先换块好屏测试下,不好再动显卡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要是像没装驱动的样子的话估计是显卡

网友:
检查一下你的屏线接口,以及你的屏

网友:
各位谢谢大家提议、、我在加焊了显卡就OK拉!不是屏的问题、、、

网友:
如果一开始怀疑是屏的问题,可以点下屏试试啊,有时一下子不方便拿不到屏来换的,点了屏可以判断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兄弟。笔记本屏怎么点法。是不是用通用板点亮它啊/?
还有为什么外接显示器不会花屏。但是还是显卡的问题。加焊就好了这里是不是有点矛盾啊!

网友:
笔记本的显卡里面,VGA与LCD在显卡里是两人单独的模块,外接不花,屏花是很正常的。
加显卡ok也是很正常的。

网友:
像这种机器显卡有加焊过的。应该还是显卡问题。像到WINDOWS画面有点小花还是 显卡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