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IBM T23问题

楼主(2010-01-26):
IBM T23时间保存不了,电池有电,还会是哪的问题?
电池

网友:
查一下,coms 旁边的确二极管啊

网友:
查RTC电路,南桥待机的时候有没有得到COMS电池的电压VDDRTC?也可能是南桥焊接问题。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一般较小,主要是电池接口到南桥的电路。遇到过一台23的电池插口虚的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旁的电路问题,重点查一下,不行再看桥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

网友:
电池接口附近的电路都正常。- -!

网友:
哈哈,我把电池座加个焊就OK了,太假了,这都让我给蒙到了。

网友:
检查RTC电路,量一下电压有没有过去

网友:
RTC电路啊 CMOS资料是保存在南桥之中的 也要考虑南桥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,不过先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多高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