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光T12-K头的分辨真假

楼主(2010-01-26):
白光942烙铁现在使用的人挺多的,但由于942的头子属于使用耗材,而且价格比较昂贵,淘宝上假货横行。所以总结了几个分辨的方法,请大家补充。

因为手中的是白光的T12-K头,也就是常说的刀头。所以以此为例。

T12的头子一般有两个产地,日本和印尼。我手中的这根是日本产的,据说印尼产的在品质上要比日本原产的差一些,不过比那些淘宝上的仿货来说,还是要好得多的多。没办法,942的精华就在头子上。

首先看一下外包装,正品的942头子,外包装上有一个长方型的型号标签,这层标签是可以撕下来,而且是不透光的,如果只是印刷上的,或是撕下来发现不是铝箔,或者透光的,都肯定不是正品。

打开外包装,头子附近会有HAKKO的刻字,正品的是很清晰的,但这个只能做为辅助判断的条件了,因为现在仿品的工艺做的也比较好。

重要的是尾部的电极处,正负电极压接的位置,仔细观看,可以看到四个小圆点,呈半圆型分布,一般来说,仿货是没有这样的标记的。

当然这些不是完全的识别方法,仿货的生产水平也在提升中,所以上面所说的一些,仅供大家参考。如果想买到真货,还是到白光授权的实体店里采购,才是最放心的方法,当然,其价格也很高,100-130元/根。

网友:
买新的不放心还是买二手的放心我那个马蹄头用了半年了还很不错

网友:
T12头子仿品在淘宝是比较多的,二手的大多是很难锡的哪种。真假看两个电极比较好识别,工艺是很难仿的。老杨手上好东西还真多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最恶心就是买到假货了,说坏也不坏,就是不能用

网友:
好帖,我在淘宝上买了2个T12-K,一个T12-BL 一个T12ILS 都是全新的。经过认真比对,基本上放心了,另外我有两个日本原装的912手柄,和942一起买的,一个手柄配有T12-BL,另一个配有马蹄形的。都是日本原装的。直接从摩托罗拉维修部,朋友那里买的。

网友:
实际上印尼产、国产的也能用。现在很多工厂都用国产的了。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合成热电偶的材质有点差異。别的还不太明显。使用时调整一下焊台就行了。
实际在生产线上换一次头子调整一次焊台的参数(正、负温度补偿)。

网友:
终于明白了。谢谢平哥指点。

网友:
刚才在TB上订了一个¥88,老板说超值了。
价格还是很公道吧?

网友:
居然我的头子时日本原装的 用起来挺舒服的

网友:
呵呵呵飞翔老师的帖子真好呀,呵呵呵学习了

网友:
想买白光942 的头,日本原产的哪儿买啊,

网友:
学习了  謝謝樓主令新手容易明白

网友:
还好 我的 3只头子都是原装日本的!另一只是国产的难怪好难上锡!

网友:
你从哪儿买的日本原产的?

网友:
在哪儿能买到白光942   日本原产的头啊

网友:
阿平那里有 我买了3只 都上日产的!他还有一大困 呵呵只看还出不出

网友:
我也想換一個白光T12-K   多謝樓主分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