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橘黄色插口对地短路

楼主(2010-01-26):
联想的主板不触发,sb sis962lua,触发排针没电压,电池排针有电压,晶振都好,3.3v供电也好,就是电源3个橘黄线排针对地短路,外观没有坏的原件。应该怎么修啊?

网友:
过跑线修呗,多半南桥挂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io的问题?

网友:
IO一般不会导致3。3短路。看是不是网卡,

网友:
网卡,南桥,IO,都是有可能的,使用3.3V电压的元件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