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至强服务器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01-26):
ddr 1  的内存时钟6个只有两个有电压其它没有!!这个要怎么搞  intel南桥 这是一个双U的板子

网友:
你这样不好回答你,供电正常吗?主板的型号是什么?内存的时钟好像是由北桥提供的,你查下北桥

网友:
供电3.3v 正常

网友:
那种板子什么型号不知道,找不到时钟连到那里的.,......不会走电路图!!

网友:
在北桥边没发现和这个内存时钟相连的,,服务器的不一样还是pcb板子内部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