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55不亮机

楼主(2010-01-26):
接一客户R55笔记本,外接小花屏,内接不亮.拆机是G7400显卡,经验加焊显卡.外接也不亮了.拆下重做还是不行,电流上到0.9不跳变.发一个显卡换上一样的,我怀疑是显存有问题,加焊一样现象.现不知什么问题了,BGA没有掉点的.

网友:
现在不是显卡问题了。。。。你做显卡BGA的时候,可能把桥整虚了。或者掉元器件了。

网友:
掉件或把旁边的芯片或桥给弄虚焊了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刷BIOS没什么意义吧?感觉二楼的说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今天搞一台V3000的北桥,结果搞搞一个电阻,开机不亮。补上好了

网友:
0.9   不动了  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0.9还没有检测显卡,可能掉料或桥脱了。

网友:
大家都喜欢首先加焯而不去重作。。。其实无铅板。建议大家直接重作。不要去加焯。。。这只是个人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