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保护之后

楼主(2010-01-26):
液晶高压已经去了保护,四灯管的,其中1根或2根灯管不接对液晶有什么影响?(怀疑灯管坏,不敢换灯管怕把屏再弄坏喽)
我试过1根不接,结果亮度开最低其他灯管还是非常亮,心想这样长时间肯定撑不了。
我的意思是会不会由于负载不平衡导致其他元件加速老化或损坏
还有就是一台好的液晶,把其中一灯管拔了为什么要高压保护?

网友:
电路无其它问题的话,应该是没有事的

网友:
对亮度有轻微的影响,肉眼看不出来的

网友(2010-02-25):
一般去保护是在屏长时间亮后黑屏,开机后又亮较长时间时才用。

网友:
不建议去保护
实在不行.一定要去保护的话,先跟一下线路,只去一部分的保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