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减容量问题?

楼主(2010-01-26):
有根256双面的内存,颗粒是SAMSUNG   K4H280838D-TCB0的,在865GV主板上用128母条带不起来,手头没有事做想改成128的维修时用,我把背面的8个颗粒拆下后,用865PE主板和好条子进系统,用ha_SPDTool软件改一下SPD,但是在软件里找不到这个坏条子,只有好的条子,请教一下像这样怎么改SPD,谢谢

网友:
这说明你的spd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各位能说说内存减容方法吗?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的内存芯片坏掉了
还有就是你的内存芯片脱焊,SPD也有可能有问题哦

网友:
兄弟好象有写电阻 要加上去的哦。就是颗粒中间 上面那一个电阻。 还有你的 SPD 是不是坏了?  换一个SPD新片上去。用 SPD-TOOL 改成单面杀进去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