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硬盘在开机LOGO就死机了,拨了就过了,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啊!!!

楼主(2010-01-26):
一块西数的80GIDE口硬盘,接上主机,在开机LOGO画面就死机了,拨了硬盘或者换其他硬盘就可以过,这一般是硬盘哪个部位出了问题,是电路板部分,还是磁碟部分出了问题????

网友:
这个也想知道 一般都是换硬盘了 还不知道具体怎么解决

网友:
用MHDD检测下硬盘

网友:
根本无法用MHDD,一接上硬盘就不过开机画面

网友:
应该是电路板问题,磁头上面好象也有小电路板的。

网友:
可以换块相同的电路板试试

网友:
不是电路板就是固件。哈哈!

网友:
修硬盘需要专业工具的
如PC3000 XIY

如果没有专门工具,送维修店检查吧

网友:
同意哈,现在硬盘一般用ERASE擦不掉就只能用专业的设备了

网友:
先不接硬盘硬盘,进入光盘版的MHDD后,接上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,输入PORT,检测到硬盘就可以进行测试了.

网友:
不是坏道多 ,是没认盘

网友:
不认盘就换板,可能还要换BIOS

网友:
分区表错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逻辑锁.

网友:
说了那么的话,都是没有用的,既然都停在了LOGO画面,那还怎么用MHDD????用PC3000或XLY,很快就可以搞好的,应该是固件坏了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,当时给客户换了个硬盘解决了。奇怪的是我以为这个硬盘坏了,结果换了个机子又试了试竟然很正常。白捡了个便宜。

网友:
估计是零磁道或者固件损害造成的。

网友:
硬盘在别处是好的还是坏的?好的的话怀疑SB有问题。

网友(2010-03-02):
在MHDD下热插拔接硬盘,就能扫硬盘了。用过MHDD的人都知道的啊

网友:
应该是坏道太多造成的

网友:
电路板  才是基本信息检测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