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775针主板CPU座断针的修复方法

楼主(2010-01-26):
今维修一块V星P965板子,发现主板CPU针有一根断了~问老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修复办法??谢谢

网友:
接针也不稳定,换座吧

网友:
呵呵呵,换座也不太好换,用BGA机器在保证板子不变形起泡前提下还得死劲加温

网友:
775换座子成功率太低

网友:
这个针也没法接吧,其实重要的是看你断的什么针,要是空脚不接也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下个点位图看下
是什么脚
如果是空脚那就还可以用的

网友:
不知哪位大哥有E4500的点位图啊??谢谢了

网友:
可以接,用锡慢慢拖起来,我都接过3个775的CPU了,全部OK

网友:
那座是有弹性的,,,好像接不了吧  只能换座子

网友:
对照着775座子的引脚定义看一下。有些座针掉了不碍事的。

网友:
有些脚短了还可以用的,比如说核心的供电脚,短一两跟应该没什么影响,以前我断过,还能正常用呢

网友:
用锡慢慢拖起来??拖一个针还是整个坐子。。。775的针断了我就没法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