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 通电不自检

楼主(2010-01-26):
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一台旭日150通电不自检,没有短路,其它电压都正常,但就是没有CPU电压。给PWM加焊后还是没有CPU电压,芯片也换过了。测了下芯片有供电,但就是没有电压。接下来怎么查啊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台旭日150,触发就一两秒就掉电,后来拆出来用热风机吹下就好了

网友:
遇到过几台150CPU坏的,楼主可以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测一下, cpu的座子有没有空焊。

网友:
看CPU供电芯片    和座子呀

网友:
座子不容易坏,重点还是查供电吧

网友:
cpu供电供电芯片还有其他控制信号吧?

网友:
pwr-ok stp-cpu信号输入查了没有

网友:
查控制信号,是开机电路出来的

网友:
前几天也是,CPU都有点了,全板玩RESET,后来过来一小活按一下ADP3205OK了,

网友:
前几天也是,CPU都有电了,全板无RESET,后来过来一小活按一下ADP3205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