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0-01-26):
主板诊断卡03不过,是什么原因?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看从那跑过来的,应该是内存没过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主要看是怎么跑到03的。。。跑03 04有个典型的故障就是跑过内存之后就跑03 04 再自动重启。。。这百分百是BIOS资料问题。。。还有档在03的这就要查了。。芯片的可能很大。。。但要仔细看是哪一个桥。可以用手压的方法试一哈。

网友:
是什么主板?电压都有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