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0-01-26):
开机时花屏.开机后正常.在BIOS时也是花屏的.屏线和升压板应该是没问题的..因为开机一切正常.为什么回在开机室花屏呢?请问是怎么回事????

网友:
机器进系统后正常时,,再关机再开 看症状是不是还是你说的那样,,,

网友:
应该是组装的显示器吧   换个驱动板  或从新写一下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