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问题!(HPCompaq Presario CQ35-217tx)

楼主(2010-01-26):
今天客户打电话说他的HP
笔记本
(HP Compaq Presario CO35-217tx)用路由器(有线)上不了网,过去检查网线、路由器设置均良好,连接路由的台式机能上网,但是笔记本上不了(装的Visia),网线的显示灯都不亮,水平有限没有解决
,客户用的Visia系统已经过期没有再激活,应他的要求改成WindowsXP可以上网,但新的问题有出现了,没有声音???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,少了一个驱动程序,在HP官方下载声卡驱动,说是硬件不支持?郁闷
无奈又重新装Visia但是有声音上不了网
那位朋友帮忙解决下,给支个招啊
Windows

网友:
在XP下正常说明网卡没坏 很明显是配置问题嘛。。建议多百度百度
XP的驱动官方不怎么提供 要自己找 我记得

网友:
LZ看这里
http://www.drvsky.com/hp/HP_Presario_CQ35_ShengKa.htm
XP下的声卡驱动,另外注意一下,驱动玩看看声卡的首选设备(别选到显卡那去)
看下声卡的硬件ID

网友:
请问你那是什么网络?是电信的吗?是用星空极速拨号上网吗,听说Visia与星空极速不兼容,我有个朋友是本本是Visia系统,电信公司的人说不能装星空极速,只能用拨号连接上网

网友:
是中国电信,用的是拨号上网!想给客户装XP

网友:
这位兄弟,你装XP是用什么盘,还有这款机器本身带不带系统~
这种问题不是大问题~
很简单的~
建议找纯净版盘安装,驱动按顺序装就不会有问题了~
若仍搞不到,可以联系QQ:996657311

网友(2010-04-07):
ge wei lou zhu jing yan feng f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