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BGA预热炉

楼主(2010-01-26):
这是韩国原装的精确温控的预热炉,不知可否用在BGA的下加热,我打算在炉子上放一个250MM*250MM的紫铜片,把主板放在铜片上,炉子设定180度,对主板作为下加热,上面在用风枪。不知可行的通吗?

网友:
这个是用什么发热原理的?按道理来说应该可行

网友:
这个把他改装改装说不定效果还不错

白色的就是发热面台?

网友:
好家伙这种东西也能淘到

网友:
BGA 不贵一般的才5000+  你自己做的 无铅的肯定不行。风险很大。

网友:
白色的部分,是整块的铝铸造成的,炉子很重。下面是温控和时间设定部分,我测定过,炉子的温度和时间的设定都很精确!加热可快可慢,随意更改。

网友:
好东西啊这么准确,你在哪搞来的?原来这东西做什么用处的啊

网友:
这个是医用设备或者是实验室里的,巨贵了,预热应该不错的,

网友:
好东西啊
我有空也去淘下了

网友:
韩国原装的XX,韩国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这个东西可以下面预热台什么风枪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