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OC的L171机子的数据(附照片)

楼主(2010-01-26):
接修一台AOC L171的液晶显示器,自检显示英文无信号输入,联机后显示英文RGB无信号输入(绿灯变橙灯)。不用怀疑VGA 线的问题, 示波器测驱动板上相应的端子信号都到位了,怀疑可能是存储数据有问题,也可能MCU 程序有问题,请各位高手指点,谢谢了。

网友:
像这种板子的 如果不是厂家维修人员 是不可能找到这板子的程序

网友:
只能写 不能读 所以人们也无法备份

网友:
能写就应该能读啊,不解中?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换通用板子

网友:
RTD的老版软件可以读,但是不支持2523,后来出的软件都是只能写不能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