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 外接正常 本机液晶屏黑屏无显

楼主(2010-01-26):
接手时,发现电流跳变到显卡应该亮机了,外接果然能亮。拆机检查 ,发现显卡早就被做过了。遂拆开液晶屏检查。液晶屏供电3.3V没有 ,高压板上有19V, 3.3V, 但没有亮屏控制信号3.3V。强行短接两个3.3V 加电即白屏。又强供3.3V到液晶屏。开机液晶屏能亮但没字,几秒种后HP的logo出现了。呵呵,有戏呀。查亮机控制信号到一个六脚芯片上。无此芯片,显卡附近也未能找到亮机信号。于是作罢,只不过开机液晶屏提前几秒亮起来而已,不影响使用。怕显卡再次虚焊,加焊显卡BGA,为解决散热问题改风扇长转。发现风扇不转时 ,5V供电是有的,转起来时另一个控制脚电压在2~5v变化,遂接开机时提供5V的信号使风扇达到最大转速。提醒客户不要玩大型游戏了,而且因电路改动最好不要不关机合上屏幕(因为可能不会歇屏了)。维修结束。
此类问题这样解决虽不是好办法,但来的快,网友不妨试试。请教高手,那个亮机3.3V控制信号到底接到哪里才正确?

网友:
亮机3.3V控制信号 接屏的供电3.3V就可以同步开启信号

网友:
2# hyhg2010 您说的对,但此机液晶屏供电3.3V同时没有了 又没有那个控制芯片替换 满板子没找到正好走到显卡亮机时出现的3.3V供电信号呀 所以请教 谢谢回复

网友:
我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试试

网友:
是这样的,我们上次也遇到过,那过来不显,我们就直接做了显卡试机OK,然后就直接装了,装好之后开机不显了,后来才发现是那开关电路有讲究,一插就黑屏

网友:
显卡是小芯片的那种吧,重做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