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硬盘分区表恢复

楼主(2010-01-26):
一串口硬盘  分区表坏了  我想用DISKGEN 来恢复分区表(以前都是用这个软件来恢复分区表的  效果挺好 )   可DISKGEN 根本就不认识串口硬盘    不知道现在朋友们用什么软件来恢复分区表  (客户的硬盘是160G的  分成4个区  现在出问题的情况是C盘30G 可以打开  查看到里面东西    D盘20G 可以打开 查看得到东西   E盘为0G   打不开并提示未格式化   F 盘99.1G可以打开  但没客户需要的东西    问客户E盘原来多大  他说他也不知道  反正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  只知道要E盘的东西)  请大家介绍个

网友:
用WINDOW版的 能认出串口盘的

网友:
现在DISKGEN发出一个新版本,论坛里面有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   我下载了  效果不错  我把E盘找到  提示为格式化   格式化后在用该软件来恢复  速度很快  而且没有乱码    太谢谢大家了

网友(2010-03-19):
请问楼主格式化后是用DISKGEN恢复的的吗?

网友:
文件系统出错导致分区打不开! 建议使用winhex手工分析,如果是FAT32文件系统,DBR和FAT表出错的几率比较高。而NTFS提示“未格式化”的原因有很多,需要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提示格式化 DBR 可能有问题啊 建议用Winhex 看看E盘分区的状况

网友:
给客户做数据恢复 满世界找DIAKGEN  你猛人啊  现在都使用WINHEX 的年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