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0-01-26):
修液晶显示器是不是能判断出那个部分有问题,也不用修了,直接更换通用板就可以了吧?

网友:
那是你的想法,,,要是什么都要换,,,,还要你做什么

网友:
肯定要修了 驱动板子坏的少   主要是要会开关电源    高压会改就行了

网友:
还是应该懂点知识

网友:
这就不对啦,看情况,一般能修的还是修好,改板有时候挺慢的,尤其是驱动板还要改按键,特别难修的就只有改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