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01-26):
主板走C1 查内存供电 时钟都正常
换内存 换CPU无果压压座子问题依旧
难道桥坏了吗?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。还要检查内存系统电压。

网友:
不一定就是内存吧,有时CPU不工作也会走C100这个码

网友:
主供,负载,SMBUS,时钟,北桥间排阻打值,插槽,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