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铅无铅板的辨别

楼主(2010-01-26):
请问有铅的锡珠和无铅的锡珠怎么区分,好像盒子外面有英文标识,但是我不认识,忘各位高人指点指点。另外有铅板和无铅板怎么区分,我只知道915一下基本是有铅,915以上基本无铅,这样判断好像有点不准确,因为有些915的是无铅,有些是有铅,到底怎么区别好呢??

网友:
我听高手说过一次,说用烙铁烫一下,容易焊的是有铅的,比较难焊动的是无铅的,我就知道这方法。希望高手有别的方法鉴别,呵呵。

网友:
期待高手的指教,,,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好几个这方面的知识,你自己找找吧.

网友:
桥有铅无铅的判断
INTEL  的桥  有铅的前缀为FW  无铅的NH
VIA的桥 无铅的会有一个G的字母,并且这个字母是被圆圈圈住 ,无这个字母的就是有铅的
NVIDIA 的桥 ,无铅的会在型号中有一个N的字母 有铅的没有   例子NF-6100-405 有铅的
NF-410-N-A3  这就是无铅的  ,

有些人懒得看 那就来个懒人的区分发  一般915以上的基本上无铅的  不是INTEL的桥就看内存被 2带的内存也基本上无铅的  这个只是大部分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论坛里虽然也有资料,不过很感谢你回答啊。。
但是锡珠的盒子如何辨别有铅无铅啊。。有什么标志的东西不?

网友:
有铅的焊点比较光亮,无铅的看起来比较粗糙,没有光泽,两种拿在一起比一比,看多了很容易区分了

网友:
桥有铅无铅的判断
INTEL  的桥  有铅的前缀为FW  无铅的NH
VIA的桥 无铅的会有一个G的字母,并且这个字母是被圆圈圈住 ,无这个字母的就是有铅的
NVIDIA 的桥 ,无铅的会在型号中有一个N的字母 有铅的没有   例 ...
引用 网友A:

那SIS 和 ATI的如何区分?

网友:
锡球 好区分的,,上面 有 63/37字样的就是有铅的,没有就是无铅的,嘿嘿,不知道说的对不对!

网友:
你看看是哪一年生产的.比较靠后的肯定就是无铅的了.现在都有强性性要求.